奇怪的键盘问题,求高手来帮忙..................- -!

楼主(2011-07-07):
一电脑  键盘在windows之前可以用 ,BOIS设置啊,F8啊 ,CTRL+ALT+DEL重启啊都可以用,,一看见windows滚动条键盘3个LED灯一闪就灭了  ,,,,,,,,,键盘就不管用了

这个怎么解决啊 ,,什么情况

网友:
键盘是PS/2的  鼠标是USB的  鼠标没问题

网友:
你进PE看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XP,我遇到过,换WIN7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我也试过有些会这样

网友:
网吧表示 必须用XP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换个版版的系统试试  估计会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系统 我同事刚高好了一台  你参考 一下   修好了记得 发布一下

网友:
做了啊 刚做好的系统   一开机就不能用          重启一下好了   - -!            做了3个不同的 还是老毛病

网友(点评):
这样子啊 有点棘手哎 对了BIOS又刷了吗 值得试试

网友:
刷BIOS 不行  加焊 IO 看看   不行再通知一下

网友:
系统没问题的话 先刷bios,其次查IO等

网友:
数据不能正常传输吧,查数据和时钟,可能是不稳定。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DOS下面什么问题都没有 进系统就不行 重装系统有时暂时恢复 一会又不行 AMD的cpu 没解 换了U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DOS下面什么问题都没有 进系统就不行 重装系统有时暂时恢复 一会又不行 AMD的cpu 没解  ...

我戳 换U????   那都是钱啊

网友(点评):
你不会借个来试下啊

网友:
有没有接到其他电脑上面试试,然后也换个键盘试试,先找到是主机问题还是键盘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