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一Tt的KK-450A电源350W主动PFC的。

楼主(2011-07-07):
KK-450A电源350W主动PFC的,第1次修主动PFC的ATX的电源,有+5VSB正常,绿线PS-ON正常,接光驱后短接绿线和地,电源不启动,各输出为0,所用电路为主动PFC的CM6800I,EST7610A,附电源DM311,请高手告知检修思路及关键点。。。。。谢谢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就是用这电源,2007年买的吧,服役到现在,前段时间拆开来换过几个电容,肚子大了。
检修这电源我就真不会了,看着头痛!

网友:
我不是高手。
检修思路:首先看一下不带负载各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测量有无待机电压,没有修,修待机部分。好了后短接无输出的话找主控ic。

网友:
查5V、12V、3。3V整流对管正常。。。

网友:
现已查到CM6800I的13脚对10脚电阻正、反向都为58欧,判定已坏,准备网购CM6800I,但不知CM6800G能否代换CM6800I,请告知。。。。谢谢。

网友:
我这和你一样的故障,等待楼主换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我这个雷击的就不好修

网友A(2011-08-18):
网购CM6800I已装上,+5VSB正常,绿线PS-ON正常,接光驱后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补充内容 (2011-8-19 10:56):
请高手告知检修思路及关键点。。。。。谢谢

网友(点评):
大电容上电压多少?短接绿线后有无380v以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CM6800I已装上,+5VSB正常,绿线PS-ON正常,接光驱后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补充内容 ...

  跟我的一样  PS-ON短接 空载正常启动    在12V输出后面接汽车或者电瓶车20W-30W小灯泡  看看

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cm6800 的供电电压 如果电压降低很厉害 那么cm6800  周边电路看看

网友A:
感谢大只佬的提醒, 大电容上电压310V,短接绿线后无380v以上的电压.
请告知检修思路及关键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只佬的提醒, 大电容上电压310V,短接绿线后无380v以上的电压.
请告知检修思路及关键点。。。。。谢谢 ...

主动pfc 没有工作

测量CM6800  15脚的电源 估计没有达到 2.5V  如果电压是300V以上建议先看看是不是采样电阻坏了 这个先修好

如果以上好的 可以测量一下  cm6800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然后 通电测量一下 12脚    看一下电压是不是14-15V的  如果是那么 去看看驱动三极管吧

网友A:
采样电阻坏好的, 12脚看一下电压是0V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坏好的, 12脚看一下电压是0V 。。。。谢谢

采样电阻的电压 有没有测量啊  请报上电压     如果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 在2.5V -2.75V 之间   12脚会有输出的  建议 串220V灯泡 进去 以免炸管子

我的个人建议步骤 :

            第一 在220V 输入端口那里串入 220V60W 灯泡 保证电源不会炸鸡了。

           第二  测量 电压采样电阻 15脚的电压是否在 2.5V--2.75V
       pfc 不工作  肯定电压会在2.03V 左右   (这样的电压 后面的pwm输出也是不工作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定采样电阻是好的。 如果测量电压变成了310V  那么要小心 很可能会把芯片给over 也不一定 要小心啊

            第三步   一般是建议修理主动pfc 工作 再修理后面的pwm输出

           第四步    通电测量ml4800  供电脚VCC 有没有15V 电压  这个是在 绿线接地情况下面做的(要确定绿线接地,不会少东西啊)。
            如果没有   找控制ml4800 供电光耦(三个里面的一个)  并且测量ml4800 输出的基准电压脚  有没有7.5V

            第五步  ml4800 供电正常  pfc基本上就可以工作了  灯泡会一闪一闪的   可以去掉灯泡  看看pfc 升压以后是否达到380V  建议在去掉灯泡前 把后面pwm 输出的驱动三极管 去掉  使后面的电路不工作 这样先修好前面主动pfc     接下来再修理后面的正激电路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116-1-2.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个ml4800+ps223 的电路图 pdf文件  跟 你的电源的电路类似的  只能做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的电压 有没有测量啊  请报上电压     如果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 在2.5V -2.75V 之间   12脚会有 ...

“在220V 输入端口那里串入 220V60W 灯泡 保证电源不会炸鸡了”,对于很多功率比较大的电源来讲,60W灯泡的电阻太大了,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功率更大的。
之后的回复虽然有一定意义,但的确有些文不对题,牵强附会,还是应该针对CM6800。

另外我来解答楼主关于CM6800I和CM6800G的问题:CM6800I应该是早期产品,而CM6800G是后期出的绿色环保产品(无铅、无卤素)。两者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220V 输入端口那里串入 220V60W 灯泡 保证电源不会炸鸡了”,对于很多功率比较大的电源来讲,60W灯泡 ...

  ml4800 跟 cm6800  管脚是一样的 前面的pfc 电路不多的  就是pwm输出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的电压 有没有测量啊  请报上电压     如果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 在2.5V -2.75V 之间   12脚会有 ...

感谢大家的回复。
14脚基准电压脚有7.5V,VCC电压14v,这些是前两天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116-1-2.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个ml4800+ps223 的电路图 pdf文件 ...

帖子已看了,很受启发。。。。。

网友:
这样的话  测量一下产生振荡的那只7脚  有没有电压  2.0V-2.5V 左右 芯片可以输出信号

不过需要PFC采样电阻那只脚的电压提高到 2.5-2.75V   你可以找主动pfc 电路  不过我个人建议 先断开 后端双管正激 mos 管 信号输入    保证后面部分先不工作   先修理主动pfc 电路  分开搞 感觉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子已看了,很受启发。。。。。

不知道 后端输出部分的电压监控芯片是不是 PS232  如果是同一系列的  空载启动  灰色的电源输出线会没有信号    一般要在12V端口加小灯泡 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后端输出部分的电压监控芯片是不是 PS232  如果是同一系列的  空载启动  灰色的电源输出线会没有信 ...

后端输出部分的电压监控芯片是EST7610A+LM3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输出部分的电压监控芯片是EST7610A+LM339.....

我也问一下 就是电源 开机空载变压器有声音  不能帯载 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