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11-07-07):
本人电脑进系统自动关机,硬盘拔掉,不会关机,以为是系统坏掉,重装xp系统,进PE,自动关机,求高师指点,是硬板坏掉吗?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先换内存试试 我遇见好几次啦 都是内存的事

网友:
可能是CPU那边问题

网友:
恩,今天晚上终于把他搞好了,一天没动那电脑,晚上式了一下机,居然进了桌面,我又重启,又自动关机,拼经验,感觉应该是CPU问题,我就拆下CPU,用手按了下CPU,重装好,再拆,发现cpu手指影,一半有 ,一半没有了,那就是说cpu一般接触到散热器,一半没有接触到, 想进办法,把CPU和散热器接触好,开机正常了,  可是 还是不行啊! 用一会 就会死掉!什么垃圾电脑,高死我了。

网友:
如果你拔掉硬盘不死机,那你可以换个硬盘试一下先,如果进PE都死机,应该是cpu温度过高自保关机啊

网友:
处理一下机器的散热

网友:
电源不好也会引起故障

网友:
是CPU没接触好!

网友:
拔掉硬盘  用PE 试试得不得司机

网友:
1检查电源
2试换硬盘
3内存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电源负载不行了,带不起硬盘来

网友:
一个个换件来排除最后确定是那里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碰见过,硬盘放其他机器上装好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9):
  供电不足有可能,硬盘也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