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屡烧Q39!

楼主(2011-07-07):
如图,机子送来时,Q39已经烧成灰了,当时测L21对地为25,没有短路,所以放上一个新的FDS6900,开机,又冒烟了。。。
(其它由U28控制的Q38完好)

网友:
量这个复合管的2个控制级的阻止。

网友:
看看  升压电路 是否正常

网友:
25 短路了呀。先断开后级电路

网友:
我觉得 这么快干掉 唯有立波电容  楼主可用代换法   在下 修过 瞬间干掉的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

网友:
回楼上的,除滤波电容,还有个BST不正常也会。

网友:
滤波电容拆了,应该是TPS51124坏,正在订货中

网友:
控制级是不是断线啦

网友:
场馆,IC一起换了

网友:
把MOS管和IC一起换,要不就上一个坏一个。

网友:
电感也换了,有时候电感不良,也会烧

网友:
拆下复合MOS管,打一下芯片输出。G极的阻值,对比另一组输出,看看阻值是否一样!,如果老是烧这个复合管,看看是烧了哪一个内部MOS管,!输出就算短路芯片也会保护,不会直接烧MOS管的!

网友:
先断开后面试试

网友:
先断开pad500那里,在量对地阻值。还有就是+vbatr哪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