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右宽度来回变

楼主(2011-07-07):
一台七喜的17纯平显示器,开机后屏幕左右尺寸来回变,忽大忽小的。让人看着眼晕,请问会是什么为题?

网友:
把行电路有关的部分都加焊一遍

网友:
虚了吧 液晶我就知道加焊

网友:
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网友:
是啊,真的是电压不稳

网友:
这是行电路调整高压的电位器不良引起的阳极高压忽上忽下,你可以先更换这个电位器,不想再看看行电路供电升压这块

网友:
行电路虚焊造成的   你拍下试一试  或者是行管旁边的电容有不好的了 换下电容试试看

网友:
见过几次,不知道从哪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