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900GS “红块状花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1-07-07):
影驰7900GS “红块状花屏,外观缺少几个电阻电容。

先修补了电阻电容,于是上机检测,表现为:红色小块状花屏,测量下核心,显存,接口等电压发现基本正常,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应该是核心要么显存虚焊照成,于是加助焊剂核心,上BGA,冷却后重新开机,块状花屏消失,但是问题又来,屏幕有些字迹颜色彩色,推断可能是显存问题,准备拆下加焊显存,手指不经意触碰了下背部左下角显存供电处,发现其中一颗管子有点烫,心想我刚开机不久,这么烫,有没有问题?仔细看了下 发现管子有点变黄,不会是衰弱了吧,从料卡拆了一个装上去,重新开机,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点评):
原来供电不足也能引起变色,我一般BGA就好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我有张一样的卡,满天星,今天从另一张一GB的的坏卡上拆一面显存将这卡的显卡全部换了,结果还是256MB,并且花屏,下个512MB版的BIOS刷上去,能认出来512MB,还是花屏,D区全部报错,是不是显存没有做好还怎么样啊,高手指点下好吗,第一次换显存,就这么悲惧了……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0
FBB[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FBD[31: 0]           0     16805440            0     16804992            0
FBD[63:32]      386787     24819357       559607     2464589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25 D25 D25 D25 D28 D28 D28 D28 D32 D32 D32 D32 D33 D33 D33 D33
   D34 D34 D34 D34 D35 D35 D35 D35 D36 D36 D36 D36 D37 D37 D37 D37
   D38 D38 D38 D38 D39 D39 D39 D39 D40 D40 D40 D40 D41 D41 D41 D41
   D42 D42 D42 D42 D43 D43 D43 D43 D44 D44 D44 D44 D45 D45 D45 D45
   D46 D46 D46 D46 D47 D47 D47 D47 D48 D48 D48 D48 D49 D49 D49 D49
   D50 D50 D50 D50 D51 D51 D51 D51 D52 D52 D52 D52 D53 D53 D53 D53
   D54 D54 D54 D54 D55 D55 D55 D55 D56 D56 D56 D56 D57 D57 D57 D57
   D58 D58 D58 D58 D59 D59 D59 D59 D60 D60 D60 D60 D61 D61 D61 D61
   D62 D62 D62 D62 D63 D63 D63 D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D25 D25 D25 D25 D28 D28 D28 D28 D32 D32 D32 D32 D33 D33 D33 D33
   D34 D34 D34 D34 D35 D35 D35 D35 D36 D36 D36 D36 D37 D37 D37 D37
   D38 D38 D38 D38 D39 D39 D39 D39 D40 D40 D40 D40 D41 D41 D41 D41
   D42 D42 D42 D42 D43 D43 D43 D43 D44 D44 D44 D44 D45 D45 D45 D45
   D46 D46 D46 D46 D47 D47 D47 D47 D48 D48 D48 D48 D49 D49 D49 D49
   D50 D50 D50 D50 D51 D51 D51 D51 D52 D52 D52 D52 D53 D53 D53 D53
   D54 D54 D54 D54 D55 D55 D55 D55 D56 D56 D56 D56 D57 D57 D57 D57
   D58 D58 D58 D58 D59 D59 D59 D59 D60 D60 D60 D60 D61 D61 D61 D61
   D62 D62 D62 D62 D63 D63 D63 D63
Read    Error Count: 946394
Write   Error Count: 8307568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点评):
最后那2颗报错啊 没焊好?

网友(点评):
顺时针第1 2两颗

网友:
我有一块9800GT的卡,不装驱动显示正常。装驱动后就花屏。怎么修呀?

网友:
这个情况 ,先刷下BIOS

网友:
今天居然犯了个低级错误,把显存装反了,哈哈,怪不得会出错,我把左边的第二颗显存给弄反了,因为那个小标志看得不清楚,后来用酒精擦拭干净才看到。拆来下再装上去,显存已经OVER了,气死人,又拆了颗旧的装上去,目前已经正常。刷的是NVIDIA的7900GS 512MB  BIOS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会在无意中发现呀。运气真好

网友:
经验啊  以后我也得注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一般刷 BIOS 是用编程机刷  还是用什么刷啊·?

网友:
希尔特500P  价格1000多 还得买个SOP8小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