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了

楼主(2011-07-07):
主板短路了,应该从何查起。。。。。。。。电源保护起来了

网友:
通电就断电了

网友:
先打一下主板电源各针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若有不正常的针脚,哪路不正常,拆相应的元件,试试看。

网友:
一般阻值是多少

网友:
从电源进来的地方开始查,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后面的Vcore或者别组电压坏了导致的

网友:
先不插4口的cpu供电试试,如果可以通电就是cpu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