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可引起硬盘坏吗?各位大侠!

楼主(2011-07-07):
我为同一个客人一年内更换过三个硬盘,太邪门!
硬盘

网友:
他不会是下载机把 要不你建议他 大哥冰点试一下 全盘保护 会的 供电不好 会的

网友:
换个好电源,电压稳定了自然就不会坏硬盘

网友:
绝对有伤害,对硬盘电路和硬盘碟片都有伤害。

网友:
会的。由于电源性能不好,很容易将硬盘搞坏的。我又一次给人家换了两个硬盘了。最后我建议他把电源换掉。之后好了。没事了。、

网友:
学习中,我倒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会的,我也碰到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我配机电源绝对用好的,因为好的电源供电稳定,对硬盘也有保护作用。。

网友:
电源的稳定性在维修中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