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跑C0

楼主(2011-07-07):
IBM T41跑C0,查了条件全板电压正常,CPUPG和复位都正常,诊断卡跑CO,换了一个南桥也是一样,从料板上取了一个BIOS装上去还是显示CO,可疑的是我取下BIOS还是显示CO。
cpu

网友:
没有bios也会跑码吗? 你确定诊断卡是好的?

网友:
注意哈南桥,一般换一个产地的,我遇到很多块了,不然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