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 270 不认光驱问题

楼主(2011-07-07):
DELL GX 270的机子,装上CD光驱,开机后在BIOS中可以找到,但是在启动后进入系统后不见光驱了。
重启后BIOS中还是可以找到,放一张光盘后,设置从光驱启动时,这时又出现问题,像是没有光驱一样,读盘都没有  (这一句都没有出现 boot from CD)。

光驱换再换一个也是同样的现象,再拿到其它计算机上又是好用的。

请教一下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啊,难道主板有问题了?要是有问题是哪一块的问题,该怎么找问题点?本人卖二手计算机,所以也在学习维修,大侠们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找个串口光驱试试.

网友:
板子的问题占多数  硬盘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南桥不良或者数据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更换数据线,还有看看插口

网友:
插口换了就号了,不过主板只有两个IDE,一个给硬盘,剩下一个就是光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