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000,开机0.3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7):
机器故障为开机跑到0.3A左右2秒就掉电,给人感觉一是后级有短路,二是有部分电压未启动。首先,量各大电感查看是否有大短路,很失望。都很正常。只好下来图纸分析。发现,开机后,主板上没有任何指示灯闪烁,连开机附近的电源指示灯也没有。看下图

照图,cn7的1脚应该有瞬间5V电压,经测量没有,只有0.5-0.6,实属不正常,无意又测量了一下开关键电压,也只有1.7V左右,感觉开关键电压也有点不正常,考虑到开机还算正常,这个电压暂时不理会了,先搞定+5V和+5vs这2个电压。
查图如下”+5vs开启只需要+12V开启即可,(+5V开启几乎一样),然后测量开机瞬间,Q123 Q119
控制级电压均只有0.7V左右,可定开启不了这2个管子,随即断电后测量+12V与这2个管子的G极电阻为无穷大,用欧姆表测量,实际应该是10K,而且Q123 Q119 G极是短接的,和图纸有些出入,图纸上面分别接了2个10K电阻的,那么久简单了,直接飞线1个10K到12V上面,开机后,顺利进入了系统,拷机正常,交付客户。

后来,忙着吃饭,忘记测量cn7的开关键,1.7V的电压总感觉有点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5V没开启的原因,看了图纸,这个键电压最低也该在3V以上啊,中间过了1个保护二极管,压降也没那么大。这是,比较失败的一笔维修了,毕竟没搞清楚为什么会开机键电压那么低,不知道会不会在返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