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开机正常在windows的LOGO后有背光等2-3分钟进系统

楼主(2011-07-07):
硬盘 内存换过

网友:
进系统以后怎么了???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进系统后正常 了

网友:
这个机有北桥通病

网友:
CPU 和显卡一开机70度 我认为是散热管出问题了  不知道温度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

网友(点评):
温度是会的 不过 有些机器 BIOS 设置高些

网友:
你可以先做下散热看看啊

网友:
风扇转不转啊   重装系统吧   应该会好

网友:
加焊下内存插槽,硬盘接口,试试看。

网友:
试一下加焊南桥吧!南桥虚焊导致读硬盘速度慢是有的!

网友:
现在拆下裸机测进系统快是快了一点但感觉还是有点不正常 不敢给客户怕返修 !!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是SD卡导致的

网友:
必须的 要不然大家辛苦帮我找思路  互相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