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现在不能负载,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但接上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07-07):
电源现在不能负载,短接绿线可以启动,风扇转动.但接上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没问题) ,请问哪个元器件损坏?

网友(点评):
电容鼓包很能性很大

网友(点评):
电容鼓包很能性很大

网友:
不晓得,还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换3.3   5   12V输出整流管

网友:
如电容鼓包,换之。

网友:
首先保证主板没短路的,然后更换滤波电容。其次换整流管

网友:
请问你说的 是不是散热片上的快恢复二极管啊?有3个哪个是?

网友:
量一下电压正常不,,再换一下电容

网友:
我也有同样毛病的电源呢。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主要是后级电容失效的比较多

网友:
问得简单,答得就不明白。
不接主板带光驱看读碟正常不,几个输出都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7500芯片,那2个对称电压怎么样,最后就是散热好不好,12V功率不够就会很热的,要是能加一个16A200V的管子就加一个做好绝缘。

网友:
多为电容变质,不能储存能量导致带不动负载,因为负载一下子就消耗完电源提供的能量,电容又充不上电,这时候的电容就是短路状态,电源当然就会产生保护状态。

网友:
换下驱动那边的两个10uf/50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