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更换灯管时的几点心得,送给对换灯管有畏惧心理的同学们~!

楼主(2011-07-0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neso ld917w,一闪而过。同时观察到画面显示时,明显下半部分发红,这是灯管坏得典型症状。打开机壳,为了保险起见,用灯管测试仪测试,四只灯管全亮,但注意观察在测下半部两只灯管时,玻璃基板的颜色明显异常(发红,正常应该为纯白色)。于是,更换灯管。在亲自更换之后,有以下几点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1.不仅是在开壳时要小心,轻拿轻放,避免暴力拆解,尤其要注意的是,用力分离任何一个部分时,一定要注意平衡用力,绝对不可以某个部分受较大的力量,否则后果严重。
2.如果你不太清楚面板、玻璃基板、塑料框、铁框的安装顺序,那么一定不要嫌麻烦,在拆时用自己的办法记住安装顺序,以及安装方向。为了增强记忆,我今天故意把每个步骤都放得很慢,比如在铁框上用记号笔写上方向,事实证明,在我换灯管过程中,中断了半小时给客户做系统去了,回头再接着干的时候,因为了有标注,一点也不耽误进程。
3.灵活掌握换灯管的技巧。比如,你在焊接灯管两头时,标准的规范是,一定要使用热缩胶管,其实也不尽然。我今天在安装靠灯管接口比较远的一端时,发现灯管线很短,不套管的话会更容易安装,而且由于焊点正好套进胶头,不会被拉出来与金属接触,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不套胶管。
4.千万不要图一时省事而不小心安装某部分不到位!今天换灯管时,几乎栽到这个地方了!在安装铁框固定液晶面板与背光板时,心里一直害怕软排线被破坏,非常小心的安装,但那个铁框没有完全到位,我侥幸的以为,不到位也无所谓,结果安装后面外壳时,卡住了~!由于铁壳没有到位,面板稍用力居然可以分离!太危险了!老老实实的拆下,然后耐心的将刚才没有安装到位的铁框小心均匀的用力,检查各部分全部到位以后,终于ok了!
从去年参加基地的液晶培训以来,大约换了有十几次灯管了,但一直没有用心总结,现在换的时候,依然进展缓慢,好在基本上都成功了,失了一次手,所以现在每个细节都必须重视起来,希望与大家一起交流,把换灯管这个活干得又快又漂亮!

网友(点评):
老掉牙的经验了,指出一点,测灯最好是一根一根地测,不要一次测4根,外行。

网友(点评):
多分享几个群康灯管的妙招,别发这没用的,。。

网友:
把线很漂亮结实的焊在灯管上,也很不容易!!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这绝对是好经验.

网友A:
我买的现成带灯管的灯管架,换上就行,全程10多分钟。成本也就6块钱。

补充内容 (2013-7-17 19:14):
说人吹牛的都是自己没实践过的,网上有0。7和0.9两种规格的灯管架买,装不下去只要用钳子修剪一下就行。都换过N+N台了,换这个10多分钟很奇怪?又不用焊接,装上就行。

补充内容 (2013-7-17 19:15):
我说的是台式机的,没扯笔记本的啊,笔记本还是老老实实的换灯管。

网友(点评):
兄弟,从什么地方买的?介绍一下,我也想要一些,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点评):
有时候会有点大吧,没换的那么合适

网友(点评):
吹牛不用交税,1.10分钟换灯管。2.现成带灯管的灯管架,哪能都有那么合适的。

网友(点评):
灯管架是通用的吗?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你从哪里买的

网友(点评):
兄弟说的可能是液晶屏那种双灯管套在一起的灯管架,但对于本本的而且言,估计没有还那么一装就合适的吧

网友:
灯管两头用了热缩管变粗,上的时候真的有点难

网友(点评):
以前就是因为这样把灯管强装进去,然后装面板的时候再按时发生灯管已断了

网友B:
换灯管 不叫热缩管的话 很容易造成返修的 我经历过好几次  都是没装热缩管 还有一种容易造成返修的是套灯管的白皮套坏掉  很容易造成灯管漏点 应多注意

网友:
换灯管 一般都要交学费的 不信干一年换灯管的活试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活 ,要耐心.

网友C:
也不要危言耸听,我换灯管多了去了,从来不用热缩管,把灯管两头的橡胶用刀子切口,然后用936焊开线头,换上灯管后把橡胶块往两头拉下,让线头在橡胶里面。根本就不会打火。如果不小心切多了,橡胶块太小。就焊完线头以后,抹703硅橡胶,稍等固化加电。没有一个打火的。用热缩管只会增加风险。这是我修液晶的经验,从来没有失误过

网友(点评):
每次换灯管都很麻烦,上面那个橡胶套很容易坏掉,都是用高温胶带贴上,下回试试你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那请问下你换灯管保修几个月  如果坏了以后在回来你胶粘的地方还可以拆开么  你的做法是就没给你自己留下后路  最后还是会形成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要危言耸听,我换灯管多了去了,从来不用热缩管,把灯管两头的橡胶用刀子切口,然后用936焊开线头,换上 ...

厂家为什么用热缩管,那就是说热缩管有用。也有一些不用的,引线打火的几率就大多了。联想有一种20的显示器,上下各一个灯管,没热缩管,直接套在橡胶块里。我遇到过三个低压端打火,灯管架都烧掉了几厘米,灯管架是塑料的。

网友:
朋友们遇到稍粗那条线 也就是接高压端那条 如果不够长度的话 用什么线代呀 一般的线耐压不够呀

网友:
说实话,换不好就要屏坏,还是心里有底在去换,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个灯管,就断了3跟。郁闷,这样以后就小心了。。。

网友:
换灯管,讲究的细心!

网友:
换灯管最烦的就是,高压线线太短了,刚刚好的长度,工作起来感觉非常麻烦。

网友:
我换灯管时别的都不怕,就怕把液晶屏的排线弄断了,那次就失手了一次,弄得心里很没底了,不知道全拆的时候,液晶屏板怎么放,屏线是平着放还是跟液晶屏板成90度还是怎么着?有没有什么不容易弄坏的好经验传授一下我这个新手,有图最好.....

网友(点评):
我是液晶平板和电路权摊开放的,在桌上放一块泡沫,平整的放在上面,千万让同事些都离远点,呵呵

网友:
是的 那个线短  我上 接了一段 上面全是热缩管

网友:
我觉得拆装屏上的铁框架时是关键,拆时一定要先拆两边和下面,最后拆上面有软线模块的那一边,装是要先装有软线模块的那一边,再装两边和下面。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屏的软线模块。

网友:
双成科技那头像看着有点怪怪的,见意换一张

网友:
我换灯管的时候 一开始是新手,就给客户压坏了一张屏,还好没有叫赔,我郁闷了1天呢

网友:
呵呵,,现在我换灯管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换灯管,哈哈哈

网友(点评):
你就这么有自信,不怕把又细又长的灯管搞断吗?说说你的经验?

网友:
哈 我一直以为换灯管应该可以很简单    看来不容易啊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我自己给换了好多灯管了,总结还是要细心,拆屏的时候千万不要暴力破解,至今还未失过一次手,有一次碰见一个屏,基板居然被粘在在框架上,这样的屏为了保险最好还是还给用户,不然就赔大了,灯管供电有的是两根灯管串起来的,有的是并起来的,这个在拆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装好后还要试机注意高压供电的温度,太高肯定寿命不长

网友:
有时候热缩管也是不能用的
有的太硬不好走线

网友:
换灯管是最麻烦了,有一次换个灯管竟然换了快一个上午了郁闷死了

网友:
新手换灯管一定要报风险,别低于五十块,我这里最少100起。

网友(点评):
我这里15寸的100元,17寸-19寸的150元,20寸以上的200起。

网友:
我都还没换过灯管呢!

网友:
换灯管也要注意不要使灯管和里的背光纸接触,有时也会造成灯管亮一下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 不叫热缩管的话 很容易造成返修的 我经历过好几次  都是没装热缩管 还有一种容易造成返修的是套灯管 ...

同意呀。。。。

网友:
换灯管可是个细心活。

网友:
测灯管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测.一起测好像很难发现问题吧.

网友:
现在想想我也换坏过几次灯管,换坏过2次屏了,修屏有风险呀,价格一定要对得起自己才行。

网友:
我差不多每次都断一根,晕啊 不过俺们还是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现成带灯管的灯管架,换上就行,全程10多分钟。成本也就6块钱。

华强大把的

网友:
兄弟建议把失败的经验写上来分享下,让大家作为前车之鉴

网友:
换灯管的话,最好用上灯管绝缘帽(灯管绝缘胶套),这个也不贵!这是经验,现在,只要换灯管,我就用,不管是台机的,还是笔记本的!一年前,我换了个联想19寸的液晶显示器液晶屏下边的两颗灯管,由于它的绝缘胶套已经烂了,没办法,我就用热缩管把焊头包起来,结果才4个月的时间换灯管的地方出现打火,把屏里最厚的那块背光板右下角都烧黑,并烧化了点,灯管也断了!最后我买了点灯管绝缘胶套,给套上,同时打上热缩管,结果到现在一直还在用,没出问题!就是以前打火烧过的那里有点黑影!教训啊!另外套在灯管上的那个很小的几乎透明的那个小圈圈,一定也要套上,不然会吃大亏的!万一那个小圈圈断了,也要找点和它差不多的套上,两颗灯管的话,套4个就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这种小圈圈在哪里有卖,知道的朋友介绍个!

网友(点评):
有条件的话,我一定会套上那个圈。但是,最近换灯管时,发现有的圈圈根本取不下来,一取就断了!听老师说,这个圈也是把光源均匀的反射到基板上,换了几个没有的了,暂时还没有问题。

网友:
这换灯管怕是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写这么多的,告诉别人注意的几个地方,真是太有心了,

网友(点评):
楼上有两位大哥,叫我不要发这么多没用的!可惜,我水平太差,我在贴子中说了,我只换过十几次灯管,只有这些没用的所谓经验,你们多等哪两位大哥的真经,我不废话了~

网友:
自学中。还没有机会更换灯管~~~

网友:
学习了,灯管不好换,很费时间呀

网友:
学习了,正在自习中,还没有机会搞古破坏呢

网友:
这个在培训的时候老师都有说的,呵

网友:
关键是心细,手艺活。怎么拆怎么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一点的难度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块液晶屏,换灯管,换是换好了,不过还是有点漏光,我用黑胶布贴起来了,嘿嘿

网友:
哈哈经验的确很重要,但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讲究的细心

网友:
楼主的心得,很好。。。有同感,,,刚学的时候不小心就给灯管弄断拉,,,现在也不快,,,就是不容易出错拉。。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就搞坏了一个屏!

网友:
换灯管都这么难啊,说的下次都不敢动了。
还是多看看再说啊,下次你们谁换记得拍视频啊。

网友:
学习了。只有换的多了就好换了。也什么都不怕了。

网友:
换灯管小心点就OK了  千万小心。。。

网友:
修东西就是要善于总结,这样才能尽快提高自己,最后就能达到事半功倍。

网友:
我是学徒,我看到我们师傅换灯管就在两边直接焊上就好了呀,不过这个我以后肯定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换了之后一定要用热缩管保护一下。不然就惨了

网友:
有感触,稳是稳不过感觉有点慢

网友:
我说过了,我用的是703,你是不是没有用过。这种胶主要是绝缘的,硬度很小,用刀子轻轻就可以挑开

网友:
换灯管的确很麻烦,上次有个hp本,换完后漏光特别严重,拆装好几次也没弄好,最后客户扔下20,走人了。

网友:
换灯管确实是细心的活,干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我昨天第一次换灯管,把灯管取下来后,有很多粉状物,后来把导光槽取下来发现有一根里面很多粉状东西,像食用盐大小,后来把玻璃板,背光层等取下来完了,现在都还没装上,灯管换上后也不亮。

网友:
我一直想动手换换灯管,只是没有信心,怕搞报废了,所以一直没 动手,

网友:
说得很好,条理化操作,方便维修。

网友:
我第一次就弄坏屏了。然后不敢换了。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按部就班 事事小心谨慎 出错的几率都会少一些的!!

网友:
的确,换灯管考验的是稳 准 狠

网友:
换灯管,心细大胆是关键,换的次数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我记得我第一次换灯管没经验和记录结果灯管换反了到最后还是返工了,所以换管子什么环节都必须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