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器修出各种密码!!

楼主(2011-07-07):
这种事情不是一两会老,明明是修显卡虚焊,做了BUG,就出来个BIOS密码,遇到过HP,ASUS,TOSHIBA,昨天压个海尔是耶,修好了就出来BIOS密码,客户的的确确说没设置什么密码的,,求解啊,为什么啊。以后该什么预防啊!!!
bios密码

网友:
不知道在做BGA的时候把BIOS拿掉会不会出现。

网友:
这个问题你因为你换大芯片时 取下了电池

网友:
关于预防 可以 先备份BIOS 再干

网友:
还有救是用东西 包好COMS 电池 上面那个方法好点

网友:
备份bios是最好方法!

网友:
给BIOS电池做好隔热吧,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是客户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