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IYI的19液晶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07-07):
显示器指示灯亮但是呼吸状态,起机得时候无信号,机器开启之后提示超频 谁知道怎么回事还有维修思路说一下。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很多显示器不支持高刷新率,你把主机的刷新率设为60试一下。如果不行就刷一下驱动 板的程序。

网友:
分辨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