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QQ视频打开就死机.全盘格式化也无法解决

楼主(2011-07-07):
原来我以为只是系统安装一下,客户称电脑卡..我看512M内存,2.8G的CPU 英特尔的.775接口.不管怎么样,他只是用来看股票和视频聊天。。不太可能会卡.可能系统中毒了.

我用了快速分区,然后GOST系统.
早上安装的系统,下午他说会死机.开QQ视频就死机.
开始出现奇怪的事情是,开启QQ视频竟然会有一个叫呱呱K歌伴侣.他说他没有安装过,我看在我的电脑里面打开摄像头,是不卡的.打开QQ视频就死机,(好像是死机,但是如果等久一点,电脑屏幕会动一下。鼠标也会动,但是一卡一卡的..类似于死机了)
我以为是呱呱K歌的问题,问客户是不是装过,他说没有。我在添加删除软件里面没有找到呱呱K歌,也哪里也找不到..我郁闷了,弄了半个多小时也找不到呱呱K歌..我生气了..还不如直接全部重装来的快

我再次重装,我用的2001.06的深度系统,应该算是最新的了.  隔了半小时安装完成之后,我直接打开QQ,和别人视频测试...还是有呱呱K歌!..我都全盘格式化了...怎么可能还有。  难道我的系统盘?

我换了系统盘,是电脑城安装版的GOST系统.  用快速分区.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快速分区,是不是硬盘里面有些东西无法删除?   因为我安装好之后...还是有..呱呱K歌。阴魂不散...

在客户家我很尴尬..只好说,我先拿回去检测一下.  我的系统盘,深度06的我在其他电脑上安装..发现没有呱呱的.

没有办法了,这个客户半年前在我这儿安装过系统,用的萝卜系统,我还是用原来的系统,给他来一遍,这一次我不用快速分区了,我用DS的图形分区.

安装完成之后,没有呱呱K歌了..刚安装好的时候,我稍微试了一下,还是有点卡.我没长时间试因为客户比较急,(炒股票——),没有看到呱呱K歌我以为就好了.送回客户家. 下午他又来找我,说早上看股票,没有用QQ视频. 中午和妹妹视频。结果还是死机了.

只好再次去客户家.果然,打开就很卡.  基本上算是死机了.
我头大了.拿回来,更换内存条,更换摄像头,更换CPU风扇.    再次安装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

求大虾指教啊!!!!

网友(点评):
是病毒问题,你没有清理干净,第一种方法,低格,第二种方法,用XP系统盘带的分区软件,分区,不是GHOST的,不要用分区软件,排除软件,就是主板南桥USB控制器的问题了

网友:
最后一招 换主板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吧,把QQ装另一盘.

网友:
建议你扫描硬盘 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换个qq版本就好了

网友:
在我的电脑里打开摄像头自拍..是正常的.不卡...是硬盘问题吗?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吧,把QQ装另一盘.

在我的电脑里打开摄像头自拍..是正常的.不卡...是硬盘问题吗?我试试...

网友:
总格盘会有坏道,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装好系统,下个360急救箱扫一下,如果有病毒杀掉,再重新格盘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到官网下载驱动就ok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确实闻所未闻···
显卡是什么?
我也认为是显卡驱动方面的问题···
其次是摄像头驱动···
用驱动精灵刷一下这2个驱动试试····

网友:
还有你这样反复格式化装系统···
硬盘吃不消的

网友:
显卡小;显存不够

网友(点评):
虾扯淡,显卡再小 现在集成的老机器也有32M吧。。。建议楼主换个QQ版本试下

网友:
应该是QQ版本问题吧

网友B:
建議更換一個QQ版本,另外falsh插件不要最新的,然後換一下主板芯片組、顯卡及攝像頭的驅動再試。

网友:
更新驱动,用最新版的QQ试一下!

网友:
不太好说没事我不敢轻易给别人装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議更換一個QQ版本,另外falsh插件不要最新的,然後換一下主板芯片組、顯卡及攝像頭的驅動再試。

我更换过最新的QQ..但是我的系统盘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完,全都是好的...这台客户机不会这么特立独行的吗?我觉得是硬件上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些机子就是很特立独行

网友:
重装格式化再装个系统吧,实在不行换CPU。我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了个U搞定了,好像那次我遇到的是CD 3.06的

网友:
u的问题。上次遇见是打开网页掉电,,换U好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见过。不过没弄好。很是头疼啊

网友:
建议换个QQ版本。。

网友:
试试重建一下引导区,有些东西可能挂那上面了,在把所有的盘都格了。

网友D:
检测硬盘吧,硬盘的事

网友:
跟新硬盘的MBR试试看、、

网友:
1 。更换成 安装版的 xp试一下   2   。检查哈网线头子网卡 好坏 试一下 3.安装好系统后马上就先安装个杀毒软件 金山就可以   然后视频  用qq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全盘格式化,安装的纯净系统.我什么都没有,直接QQ下载最新的 视频...还是一样.

网友E:
内存吧!~和硬盘不大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有坏道啊。用软件检查下

网友:
那个呱呱视频是xx聊天室的软件,你们懂的!
言归正传,楼主这点小毛病都解决不了,悲哀!现在无论软硬件分析维修的人太少!
     两种可能:1   引导型病毒,分区后清mbr  重些引导扇区!
     2,你全盘格了吗???病毒可能在其他盘   开机后会触发运行!装好后,什么都别动,直接装杀软,更新到最新病毒库,全盘扫! 建议至少安装两个杀软,有些新病毒都做了免疫的,哥也是玩毒过来的,杀完后再卸载,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总之一句话,软件冲突或病毒,实在不行你下个呱呱,反安装再卸载下!   完全可以排除硬件!

网友: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更换过最新的QQ..但是我的系统盘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完,全都是好的...这台客户机不会这么特立独行的吗?我 ...

這個不代表再所有機器上就會沒問題,根據硬件不同所用的驅動也會有差別,很有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我用GHOST裝win7,就有的機器能用,有的不能用,這種情況很常見。另外這隻是建議的方法,是不是這個原因也不一定,但在沒辦法的時候,先從軟件來考慮會降低維修成本。

网友:
由于安装QQ时会附加驱动有可能对部分机器的系统有影响,所以多换几个版本试试,还不行就查查摄像头的驱动吧。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啊

网友:
我也见过类似问题,好像我是更换了硬盘,两三年了,记不清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用360急救箱全盘扫一下可能会找到原因!

网友F:
單換塊主板,裝同樣的系統,如果正常的話可以排除其它配件及系統的問題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吧!~和硬盘不大

更换过内存...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代表再所有機器上就會沒問題,根據硬件不同所用的驅動也會有差別,很有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我用 ...

同意...一开始我一直在想用软件处理.但是好像真的是硬件问题.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單換塊主板,裝同樣的系統,如果正常的話可以排除其它配件及系統的問題了

没有同样的主板...

网友:
又看了一次樓主一樓的描述,突然想到,你把硬盤掛在別的機器上試試,不管是不是同型號,芯片大致相同就可以,看有什麽結果?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换CPU主板内存摄像头还是一样,就差没换硬盘了,我一直怀疑是硬盘了,有时间换个硬盘,如果不行再换个旧QQ版本,再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电脑运行卡,以你的处理,目前都是软件方面的。现在夏期高温,你有没有温州硬件方面温度的问题?

网友:
QQ的版本和视频驱动 试试

网友:
32楼兄弟正解,这现象是中了引导型病毒,FDISK /MBR命令重建引导扇区,然后将所有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就OK.

网友:
一般是摄像头本身或者驱动问题,实在不行全格重新分区做系统看,再不行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主板和硬盘的问题多些!

网友:
CPU超负荷运行了,下载破解版本即可,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把QQ优先级设置为低即可
打开QQ视频我CPU使用率 100% CPU也是的

网友G:
我自己用的这台台试机,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不接视频,做什么都可以。
一接视频,也可以,但是不能拖动视频对话框。拖动就反应很慢,有时还会死机。

我还以为是射像头的问题,换了一个也是这样。现在用本本,接视频都不用那台机子了,等街LZ答案。。。。。。。。。。。。。

网友:
换个QQ版本看下,试下QQ2008看看

网友:
换个摄像头看看还会不会卡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驱动问题。
视频时候卡死。会不会是可多软件共享视频头时候出错有关。
确认系统无毒情况下。 换装低版本QQ试试。
检查一下有视频类插件引起兼容故障。

网友:
驱动换下驱动,显卡,声卡的驱动很重要,另外就是硬盘病毒,你格盘不够彻底。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很特立独行

网友:
你先开个软件检查一下,死机时的CPU占用率,和CPU显卡,主板的温度
之后把这些数据参考一下,就差不多知道是哪儿的事儿了,
要是还不行,就只有最小化替换测试了.

网友:
思路要清晰,要知道,没有不可能坏的地儿.

网友:
现在的GHOST系统装到一些老机器上面都是很难装上去,要不然装上去了之后就是会卡机什么的

网友(点评):
恩恩...同感

网友:
先替换下硬盘试试咯。

网友:
按着北桥试下

网友:
要是我的老板看到我用GHOUST装完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会头也不会的说一句:用慢装盘装,GHOUST没用的!

网友:
我说的是原版的xp哟  不是克隆版的那种可选软件的纯净版哈  不行 你换个 视频试一下   换个usb借口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的方法没有? 你先在注册表里看看启动项里有没有多余的东西。 有的话 就把输入法保留。其他的都给删去。还有搜索呱呱K歌这样的关键字什么的。有的话就都给删去。从网上下载NOD32杀杀试试。这些方法还是不行。 就更新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做系统吧硬盘重新引导扇区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硬件替换法来排除问题..  我怀疑是硬盘的问题 就这样

网友:
不一定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哦,多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将硬盘捅到别的机器上看下呢?

网友:
看一下硬盘有夫坏道,屏蔽一下,重装系统前做一下引导,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引起的呀

网友:
3D可以跑吗,会不会是你的显卡电路有问题了呢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点评):
更换硬盘,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要么主板。要么硬盘。、换下主板看下吧

网友:
加内存吧 加到1g 肯定能好 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点评):
..硬盘.内存我加到2G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用的这台台试机,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不接视频,做什么都可以。

你的现象我遇到过,是显卡上的电容鼓了。

网友(点评):
我的情况是,只要不是QQ视频,通过其他方式打开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怀疑硬盘还可以修.但是我现在技术不精...

网友:
板子了!换换看啊!

网友(点评):
硬盘啊..主板是半年不到的华硕板.不太可能问题出那个..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那是U的问题,更换U就OK了

网友(点评):
是硬盘...兄弟...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 把ACPI  MULTIPROCESSOR PC改成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了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

网友:
先扫一下硬盘,再重新下个QQ版本,然后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再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