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C410-M主板跑卡显示“00”不动

楼主(2011-07-07):
hp RC410-M主板,775架,跑卡显示“00”不动,但是,南桥,北桥都发热,cpu发热,在工作,节假负载,测试时钟,复位,都正常,Vcore为1.4v,接假负载,南桥也发热,不知道是那的问题???大侠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1-7-8 11:47):
好了,不跑的原因是BIOS接坐破了,导致没有接触好。跑到ff时7秒就关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介接上显示器,鼠标后就不断电,直接由00.。。。。。。。。ff,00“跑完了,好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我想求助hp RC410-M的图纸,谢谢

网友:
哦,今天这块板子,又一次开机跑码

网友:
先刷个BIOS吧,,,,这种不跑马的问题,先刷BIOS看

网友:
查主板bios电路测其是否有片选信号

网友:
只跑一次,再也不跑呀!怪哉

网友:
39v040 的那个脚是片选信号?

网友:
5楼大侠帮帮忙

网友: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BIOS的插槽破了,用手捏着,能跑码,但是跑完后,就熄火了,没有电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先谢谢各位大侠!RC410-M将BIOS接座破的地方用烙铁汤一下,固定住了,通电,由00.。。。。ff,就断电了,这是为啥

网友(点评):
测下BIOS的脚位吧 复位 电压

网友:
测试下U座看看是否空焊

网友:
有短路的吧 换个bios座 试试

网友:
RC410 加焊北桥,这个板修过很多了,温度别太高。

网友:
cpu有没有PG信号?

网友:
既然偶尔也能跑码 和BIOS应该无关了  你直接加焊座子吧 顺便把BIOS传上来

网友:
好了,不跑的原因是BIOS接坐破了,导致没有接触好。跑到ff时7秒就关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介接上显示器,鼠标后就不断电,直接由00.。。。。。。。。ff,00“跑完了,好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子好了,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