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显示器插上电狂闪

楼主(2011-07-07):
客户拿来意显示器,插电和VGA线测试 画面狂闪。心想可能是电源板坏了,带不起负载。然后拆开 测了半天也测出那个件坏 。这时正郁闷呢 正好看到有块坏板和这个差不多,就挨着换换试下  先换了个变压器,故障依旧,又换了个场管。一测试居然好了,哈哈  原来是 场管性能不良。装上外壳测了一个多小时没事,打电话让客户来拿。
   可是过了有半个月  那客户又拿来了,还是同样问题。拆开重新插了下接口又好了 客户急,就让客户拿回去好好试试。又过了半个月客户又拿来了,还是老问题。这次真是郁闷了,  没办法在拆开看看呗。看了下也没看出那里烧的痕迹,就插电测下。这次居然没问题,我也没懂什么插头啊 。真是搞不懂了,希望哪位高手或经验丰富的前辈指点下。现在虽然是好的  但我都不敢让客户来拿

网友:
在线等,这显示器现在测了2个多小时了 还是没事  布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说不定就不是场管引起的,只是时好时坏,具体说清楚点到底是怎么个闪法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的吗?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要不你把插头直接焊上去好了,就能排除插头故障了

网友:
高压包不好

网友:
同意把插头焊上 再换一下场管 不行都换了 还有电容

网友:
高压包我换过了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的故障都会引起这处现象。

网友:
看看灯管的电流..有没轻微漏电的

网友:
有遇到过一次,换了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