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 R6 黑胶显卡总该虚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7-07):
大家都知道T6 R6的显卡总该虚焊。不知道哪个点虚焊。求高手解决
显卡
解决方法

网友:
我晕,这个哪个知道啊,就知道加焊了,哪个去看是哪个点呢,再说你知道是那个点又怎么了,你哪烙铁去点??

网友:
就是知道哪个点又如何?还得整体处理。加焊一般不长久。建议拆下重植。

网友:
测不出来的

网友:
很强悍的一个想法

网友:
不错有想法,可惜行不通啊

网友:
用 850 加一下就好了

网友:
神,这个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