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怪了

楼主(2011-07-07):
今天接到两台液晶显示器,一个是通电后有显示,但是满屏横纹干绕,一个是通电后显示正常,但是一会儿会黑屏,拆机检测都是450伏大电容爆浆了。以往遇到这种问题都会是否整流桥坏,保险坏。这次元器都正常,换掉这个电容后OK了。

网友:
那说明电容坏的时候没短路

网友:
电容失容没有短路所以不会烧东西,只是滤波不良了

网友:
外观一看,就识到的故障

网友:
我怎么最近很少遇见过电容问题呢

网友:
简单的电容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都是换了电容问题就搞定了

网友:
大电容只是容量下降 没短路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容问题,板子都烧变色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求上天也赐我一些这样的机子吧 捡钱啊

网友:
电压过高造成了。我有一次就修了二十台这样的。有的只换个电容。但有的整流桥,保险,开关管。300V都坏了。

网友:
220接到360的后果 和这种情况类似  大电容爆了

网友:
群康代工的电源板,大电容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