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高压包代换

楼主(2011-07-07):
原装高压包80LL15T-10-YS D确认已经坏!

手上有个联想19寸显示器的高压包  型号是80LL15T-7-V H 0725  以前也用这19的代换过一台15联想液晶!

注:这两个高压包脚是完全一样

网友:
只要脚位和 线圈绕组完全一样即可以代换,否则会引起负载不平衡

网友:
线圈绕组  细的 要少两圈,我 换上的 要多两圈,,会烧灯管吗

网友:
明确的告诉大家,可以换,我摸起胆子换了用了 1个小时左右了,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