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跑E0

楼主(2011-07-07):
IBM T41跑E0,现在是这样的,第一次接可调电源可以亮,代码可以跑完,但是关机再开机代码跑过38后显示E0,每次都这样。
电源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了,第一次接电源可以亮机,但是第二次接电就档E0

网友:
换个朝试试呢??

网友:
第一次能跑,之後開機不能跑,想您可能北橋空焊了,建議您不妨先上個內存假負載打各阻值,確認下內存與北橋間是否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