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瞬即保护

楼主(2011-07-07):
今天接到一块板,一开机就保护了。首先想到的是cpu,我把cpu给拆掉后开机了。没复位。量了一下cpu旁边的管子。没坏的。上了假负载量电压核心电压只有0.4v。跑电路在给cpu供电的路上有一个小贴片电容,一量给击穿了。将供电电压拉低了。更换后好了

网友:
有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因为电压短路保护了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跑车霝魂 -5 你路过,我也刚好路过啦

网友(点评):
版主可能也会从这里路过的哦

网友(点评):
兄弟刚来的吧,灌水要被扣分的,要注意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是路过的

网友:
楼主是应该配几个图,俺们好学,楼上这个路过要小心了..

网友:
从未用过CPU 假负载··悲剧的我
多谢楼主让我知道了它的重要性

网友:
台式机,CPU供电,也会有贴片电容坏的???。。

网友:
楼上 这个是可以有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都修那么细了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