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 V1.2 我疯了

楼主(2011-07-07):
          接到的时候客户说是开着然后就出去吃饭了,回来后就这样了。经验判断是BIOS的故障,所以就刷咯,刷了两三个不行,刷到第四个的时候跑C1了,可是C1-FF直接掉电,然后又循回,然后就00了。我用镊子敲COMS电池,就断电了,再敲又加电了。求救

网友:
这种情况,cpu座子与北桥都有可能虚焊的!

网友:
我语文水平低。。看不懂LZ表达的意思。。。

网友:
主要查BIOS电路,以及南桥实时时钟 IO等开机部分不稳定也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查电池和晶振。

网友:
查下CMOS线路看看 因为你描叙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不能给你指明具体的方向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板U座坏的多,不过内存的话这板是会断电重启的。BIOS很少坏

网友:
精英的板 先压座子
至少一半

网友:
cpu座子或北桥虚焊的可能性较大,精英这种主板CPU座子背面无针的,特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