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大家好我在网上购了一块液晶显示器通用电源板是带双灯高压板的那种有5V和12V输出的,一开始代换到一液晶显示器上正常,后来不知道碰到哪了一开机电源板的保险就烧了,测量发现整流
二极管
有两只短路了换新后想问一下空载是否可以测试此板是否正常,如果不可以空载的话需用什么做假负载为好,主板12V风扇可以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是用摩托车的尾灯测试的,规格是12V21W,两个。一个接12V,另一个接5V!就是要小心被烫伤!

网友:
呵呵 我是用两块老20g硬盘做假负载 方便 既有5v也有12v

网友:
所有的液晶电源板都是可以空载的吧!只要稳压环路没问题,电压会十分稳定的。

网友:
可以空载试的,因为绝大部分电源板都是用光耦和TL431稳压的,双路输出的一般是5V取样,12V悬空。 外接适配器因为只有一组12V,所以取样也就只能在12V取样了。

网友:
可以空载,如果想接负载,就用大功率电阻就可以了,具体功率和阻值看你手里有什么样的,通过电功率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但不要太大,会不起作用的。前面有朋友提到用12V灯泡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因为它直观。
对于保险丝烧断,在排除完短路故障后,建议在保险处先串一个60-100W的灯泡,看短路故障是否排除。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质量不好,负责大一点,就烧保险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整流二极管烧了两只,肯定是他本身质量问题。
这个换就要4只一起换。
空载可以试。

网友:
我都是空载修的

网友:
我也都是空载修的

网友:
我在保险处串了一个40W灯泡负载接的是光驱试机发现灯泡亮一下即灭了,负载无输出。测量300V正常,请问能是哪里的部分 是不是电源初级没有起振,芯片用的是LD7575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