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桌面‘回收站’的两个方法

楼主(2011-07-07):
开始--运行 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找到
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NonEnum(没有该项则新建)
在该项下新建一个DWORD值,并命名为{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修改其参数为1即可;

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将{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项删除便可重新登录后生效

网友:
这已经不是很经典的了、、、

网友:
用组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块-桌面  里面修改就可

网友:
藐视是不金点了

网友:
还真没想过要隐藏回收站

网友:
好好的 隐藏干嘛呢 不解释 不过LZ方法看不懂还是下面兄弟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