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显示桌面”按钮

楼主(2011-07-07):
用记事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把下面这段内容复制进去,保存时把类型选为“所有文件”,把这个文件保存为:“Show Desktop.scf”,再把图标拖到工具栏上,“显示桌面”就回来了。

[Shell]
  Command=2
  IconFile=explorer.exe,3
  [Taskbar]
  Command=ToggleDesktop

另:第三行应该是代表图标的位置,把数字“3”换成“4”,刷新,果然图标跟着变了!再换成“5”,又一个!哈,这么一来,无意中竟被我发现了更改“显示桌面”图标的方法,只要在“IconFile=”后输入你所中意的图标路径就可以了。
其实,在Windows9X系统下,如果出现误删除“显示桌面”的情况,只需在搜索里键入“*.scf”就可以找到“显示桌面”的图标。而在WindowsXP下,只能通过复制或写程序了。

网友:
有点复杂,按Win+D组合键跟那个的功能一样

网友:
经过验证,二楼方法有效

网友:
win7好像简单很多,右下角一点,马上出来了。

网友:
有沒有都無所謂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WIN+D,很少去点那个图标,除非不想碰键盘的时候

网友:
我一般都主动删除 没什么用

网友:
你这个太麻烦了,用这个吧:点击“开始→运行”,在弹出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REGSVR32 /n /i:u shell32  然后回车,片刻后会弹出“shell32中的DllInstall成功”对话框,“显示桌面”按钮就可以完美归来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一般不用那个按纽、

网友:
2楼得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