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程序

楼主(2011-07-07):
  在注册表中打开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目录,把里面的AugoEndTasks键值改为1。
如果注册表中找不到AutoEndTasks键值,则可以自己建一个串值并把它改为这个名字,值设为1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时候会遇见假未响应····
就是任务管理看是未响应···但实际上只要等一下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这样改了后不是就打不开这个程序了么···一开就自动关闭··

网友:
不会的。只是在运行期间停止响应才会自动关闭。正常的情况下可正常运行。

网友:
用windows优化大师设置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