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引起液晶屏花

楼主(2011-07-07):
  今天见一哥们碰到一情况,显示器一开机就好像闪电一样的那种,然后就是有好多的点点,开始以为是液晶问题,后来一想不会啊,拿回来的时候试好的,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就换了根VGA线,还是不行,没办法拆开看了下没什么明显的问题,把屏线换了一根还是不行,就抱到店里,结果好了,点了很久没出问题。就抱回来了,结果又挂。这时就想到会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有可能是机箱电源引起,就换了个试试,还真是。一看他电源真的很垃圾。无语了,哥们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恩,这个是要注意,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只见过电源差导致系统不稳定容易死机,没见过电源引想液晶屏花的

网友:
电源差导致显存(集显是内存分的,独显是独立的)供电不足,引起显存工作不正常显示到屏幕上,表现为花屏也不是特奇怪的事情。

网友:
比较罕见的问题,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很少考虑电源的。

网友:
电源,下次得想着它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不过的确少见

网友:
没遇到过 引以为鉴了

网友:
那他的PC电源这么差劲 电脑就不肯死机吗

网友:
电源滤波效果差,产生干扰,是这样的,很多集显的板子也会这样。

网友:
屏线贴点铝纸。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是本身外置电源的问题抖动,把电源拿远点就好了

网友:
  小子多查下资料,没有搞不定得

网友:
就这问题。我早就碰见过。不过LZ发了。我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