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蓝屏重启后认不到硬盘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7):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海尔W61笔记本,现象是:进系统(包括PE系统)用几分钟就蓝屏,重启后认不到硬盘。据同行说,系统换过,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拆机,裸机测试,果然用几分钟就蓝屏。这时,习惯性量下硬盘5V供电,发现只有4.01V。看来毛病应该就是供电不足造成的。看下板号是:6-71-M550V-003A GP,这个是蓝天代工的。刚好硬盘里有个相近的图(M540+++M5xxV),找到硬盘供电产生电路如下图:

由图可以看出硬盘的主供电+5VS是由+5V经Q7转化而来。在蓝屏时测得Q7的三极的电压分别为:G极为5.03V,D极为6.21V(在正常是为11.80V),S极为4.01V。看来是因为控制极电压不足导致Q7不能完全导通。从Q7D的4脚往上追可以看到电阻R11(330K),量该电阻两端电压,一端为12.01V,一端为6.21V。而R11只有6.21V的那端接的元件就只有Q10,Q7,C3这三个。
而且在一次测试时发现Q7控制极电压随着时间而慢慢下降,这个现象给我的印象就是电容在漏电,照图看来C3应该是起滤波作用的,取掉再开机测试半个小时都没蓝屏。后来就不用说啦,装机测试半天都没蓝屏。叫同行取机收钱。

补充内容 (2011-7-8 18:57):
文中的C3应该为C9,笔误了请各位谅解下哈

网友:
图中没找到C3  倒是有一个C9

网友A:
正常下,r11两端都是12v吗?

网友:
应该是C9吧

网友:
很好的一个案例,虽然简单。但也很有意义。毕竟C9是性能不良,查出来也算不易

网友:
看来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一下就碰上了,要不然不好查吧。

网友(点评):
也没什么不好查的,最多换完跟R11相连的3个元件啦

网友B:
分析的不错,不过真的看不到有C3..

网友(点评):
笔误,请见谅

网友:
楼主分析很清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R11是分压电阻吗   ????

网友:
恩,思路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不错,不过真的看不到有C3..

我也看不到C3,是C9吧?

网友:
佩服啊  小弟是菜鸟看了顿时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下,r11两端都是12v吗?

算是吧,我再正常状态下量的话一端是12.01V,一端是11.80V左右(R11要有少量压降嘛)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