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已经连续烧四个MOS管了,有图有真相不知道原理!

楼主(2011-07-07):
事情是这样的开始的,因为学习维修,最近弄了一块HP NX6110的板子,刚弄到手的时候,这块板子是可以正常触发的,触发后空板电流为0.48A左右,有点忘了,这块板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CMOS电池的情况下,插上电就自动触发,为了研究电压,我把板子通上电,然后用短接开关接口的方式把板子关机了,待机电流为0.02A左右,用万用表正在量着各电感和各MOS管的电压,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知道是有东西烧了,马上断电,检查,但看了一会没看到哪里有问题,又把电插上了,这次看到了,有一个地方在冒烟,是一个复合MOS管,在电路图上显示为Q523,型号为FDS 6982S的复合型MOS管。

伴随着输出脚滤波电容也击穿了,都换了之后,进行对地打阻值,3V待机电压短路,拔掉电感L9进行测试,为负载短路,

经排查,发现南桥也挂了,拔掉南桥后阻值正常了。换了南桥后主板好了,可是过两天进行跑线路试验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
查着查着那个6982S又烧了,同样伴随电容也穿了。对地打阻值发现,又是3V待机对地短路,根据上次的经验,我又把南桥拔了,
可是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拔了南桥也不行,我又查啊查,发现把所有有关的能拔的地方都拔了,可是还不行,实在没办法又
进一步拔,最后发现,Q34旁边的电解电容C309对地短了,

换好之后,把原来拔的小件都装上了,网卡和南桥没有装,这时通电,待机电流为0.24A,感觉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了,但发现51020的两个片子,都发烫,这个问题前几天也在论坛里向大家请教过,后来换了两个51020之后好了,待机电流正常了,可是
主板刚开始触发后,3V电感就冒烟了,换了一个上去之后,过一会又冒烟了,现在已经排除Q18和51020空焊问题,
在加电瞬间3V,5V都出了,待机电流为0.03A,可是马上就跳到0.97A,之后就是Q18冒烟。现在都不敢试了,不知道应该怎么
排查,现向大家请教。
并附上电路图以供参考。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点评):
最常见的反馈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板换上好的6982S之后,通过只要超过5秒就会冒烟的,反馈如何查,请指教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应该着重查VBST1、VBST2电压,正常应该明显高于5V,还有以下圈起来的元件。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真是服了你。

网友:
高手。BST电压不足会导致场管不是完全导通,内阻过大造成发热巨大。

网友:
谢谢指导,这两天有时间再弄一弄,今天又换了一个51020,没有解决,结果3V,5V又不出了,可能是那个51020有问题。

网友:
看看EC吧,那玩意不保险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下 原因 谢谢

网友:
好的,估计此贴的回复过程就是修复过程,呵呵。说实话,因为现在是学习阶段,这块板我已经独立修了好多天了,有时候简单请教一下老师,可是老师也不能手把手教你啊,另外咱自己也得努力学习啊,什么都问啊问的,老师也会烦的,并且也不是咱学习的风格,也只有在这里跟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其实有时候我们修板主要是在寻找一种思路,尤其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这块板已经烧了好几个6982S管了,51020也换了2个了,由于烙铁技术不好,那块板现在已经是惨不忍睹了。有的地方的焊点已经明显不爱沾锡了。

网友:
换了元件之后看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短路的,还有MOS管的G极是否对地是无穷大。不要一换上就去通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下公布一下原因

网友:
哥们 不是打击LZ 一般这种老少一个管子或者是一对管子情况下 先换了供电芯片再说  而且修之前断开主板上的跳线 不要因为一些人为事故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
同意13楼的兄弟

网友:
供电芯片  MOS还有升压部分都换了

网友:
学习了~!

yangzkun2015 -5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4楼 pwm芯片本体也要看 这种上下桥MOS 换要一起换

网友:
供电芯片是51020,已经换过两个了,不能解决问题,那个MOS管是复合型的,就是8脚的,两个MOS管在一起的那种,这块板让我焊的已经相当杯具了,今天那个MOS管,就是那个被焊的马上就没人样的三针接口边的MOS管,似乎又烧了,其实我也按楼上的朋友在更换前后都进行测量的,3V电感98欧,5V电感96欧,MOS管没有虚焊,电源IC也没有虚焊,对地阻值都挺正常的,其实今天早晨有一会这块板子居然出了3V,5V而且待机正常,我于是乎把拆下的1.5V电感装上去了,结果一通电,涛声依旧了,还是老样子,哈,不过今天发现了一个线索,在通电瞬间,电源IC已经发出3V,5V用万用表可以快速地测量出来,但马上电流就上来了,管子开始冒烟,但如果把3V电感或5V电感拆掉就不会冒烟,但同时3V和5V也不出。

网友:
线路中可能有短路的,把MOS管去掉量以下各引脚线路

网友:
我今天把3V,5V电感都拆了,通电没问题,用局部通电的方法进行烧机测量,我把恒流源调成3V和5V发现,3V电感负载端电流为0.46A,而5V电感负载端的电流为1.2A,并且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给5V的负载端通电,但电源IC(51020)会发烫呢?

网友:
这种故障也该是最难修的故障了吧
测了都好却还是不行,LZ修好这个板技术基本OK了。

网友:
把管子和片子都换了试一试。

网友:
正常应该明显高于5V

网友:
目前这块板又出新情况了,把相关MOS管都拆下,待机电流0。09A,正常这块板待机电流是0。02A,用手摸51020发烫,24脚供电正常,22脚5V正常,9,10脚3。3正常。换了新的51020问题依旧,原来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时22脚5V被拉低,也曾经换过51020就好了,可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这种板子好难搞的哦
给个意见不知道能不能帮上 测各个电压之间有无短路的

网友(2015-06-07):
光换一个不行吧。全部换掉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看楼主如何修好。

网友:
看样子 铝解电容 也一起换掉

网友:
kan kan EC sa

网友:
自举和反馈肯定是这

网友:
把跟它有关的芯片,MOS都换掉

网友:
电感下了,后级有检测线进芯片的

网友:
如果芯片本体发热,直接查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