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33H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07):
SONY VGN-CS33H有时开机刚进系统就掉了,有是刚一出现LOGO就掉了,刚开始怀疑显卡虚了,取下重植了还是不行,CPU温控拆了也不行,还是掉,现不知道哪里还会引起掉电了,基本每次掉电都是从屏幕显示了或是刚进系一会直接电流掉到O,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引起这种掉电,有修过此机器或者此类故障的,烦出来说一下你们是怎么修好的 !

网友:
每次开机从显示LO
GO的地方直接掉到待机0.04

网友:
南桥加焊,看看

网友:
我的那机子也是和你的故障差不多的,不过我的是山寨上网本,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上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散热管不导热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这款多是vcore部分问题

网友:
索尼的这些机器我看都怕了 有此清个风扇变成这样

网友:
提供板号???MBX-XXX,  QUNTAN GDXXX??
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