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开机卡04

楼主(2011-07-07):
如题,MS-7267开机卡04,不是一开机就04,开机跳几下代码到04卡住,前一代码是98
CPU电压1.35 内存 1.8V SPD3.3V 北桥1.2V 南桥1.55V CPU时钟0.38 0.39 内存时钟0.6左右 PCI-E时钟0.38 0.39 PCI时钟1.6V 复位5V
已刷过BIOS,也加焊过北桥.
点复位针会掉电,然后重启动卡04
求解

有哪位兄弟遇到过此故障的请发言啊

网友(点评):
04有修到过是内存SPD无供电的,点复位针掉电是正常的微星板很多这种设计

网友:
北桥虚的可能性大,再加焊或重做吧

网友:
楼主的主板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块样的,问题也一样

网友:
o4 02 应该是内存部分是重点

网友:
换内存,换CPU,如果不行,就把网卡摘了

网友:
现在我知道04和39都是内存故障了,白白给弄废一块板

网友(2011-08-06):
我遇到过的04一般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