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支个招!!

楼主(2011-07-07):
前天收到一个三星15寸的液晶,原故障是暗屏,查灯管没问题,确定是高压部分问题,因技术有限没没查出高压什么地方出问题,只好换了高压板。换板后通电显示器亮了,暗喜搞定,后接主机测试,问题来了,只要VGA接主机,显示器就跳黑屏,电源灯不停的闪烁。各位帮忙给个维修思路,让我找下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谢谢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只是改了高压板,没动别的地方,就先按二楼的做一下吧!

网友:
刷新率超出或分辨率超出

网友:
驱动板控制高压条的no/off信号 需要倒相 正常的应该是接入vga灯常亮不闪 高压启动灯管亮 你这个正相反 接入vga反而待机了 灯闪就是待机状态

网友:
加一级三极管反相电路即可

网友:
如果VGA线没问题的话,更换板上的存贮块24C16(也有可能是其它型号的,如:24C02,24C04,24C08等)。

网友:
把主机的刷新率降低到60看看,我认为是刷新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