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开机,无反应风扇也不转咋办

楼主(2011-07-07):
(无正文)

网友(点评):
看看电源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可能要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先确定电源好坏吧

网友:
先看下cpu供电的上管(Q1)是否击穿,若没有击穿,看能否强行加电开机?

网友:
首先看一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确定不是的话。。。。先将U的那四个小线的插座拆掉不要插。。。看是否能上电。。。如果能说明是U这边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按上电电路修了。。。最主要就是看待机部分正常不。。。。

网友:
确定电源好坏。然后修开机电流

网友:
你这范围也太大了。。。先看看有电没······

网友:
按以上方法做了,还是没有

网友(点评):
你怎么做了?数据贴上来

网友: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就只是主板上的电源灯亮着,显卡、硬盘、光盘都拔掉了,开机风扇都不转

网友:
开关电源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你看看哪短路了   看看显卡什么的      开关坏了没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典型的无触发嘛,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开机电路查了吗?看看cpu旁边的管子坏了吗

网友:
你把CPU供电拔掉看一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就是CPU这边有问题不能开机再按不开机程序去检查

网友:
测CPU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最可能的是内存。

网友:
按上电时序检修,先查开机电路,从供电查起。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不触发的话,先检查开机电路,待机3.3,如果各种条件都具备的话,可以尝试换个IO。

网友:
有道理,赶快试试

网友:
兄弟你先不要急,首先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电源好的话,有条件的量一下开机个根针有无电压、南桥晶振有没有振等。。。到这里不行的话。。。。。最好送修

网友(点评):
开机针脚有电压,板子用洗板水洗了,依旧,然后送到电脑城修,结果是说板子进水了,没办法修。唉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电源问题,然后检测开机电路按照主板维修的程序走!

网友(点评):
电源换过了,

网友(2011-09-06):
高手的建议很好,就是不会修。哈哈

网友:
开机电路我正在研究中.请指教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网友:
电源是否是好的,强行家电试试

网友:
先弄个电源换上看看

网友:
主板电源灯亮了,测一下触发排针有没有电,COSM电池有没有电,晶振有压差没。

如果都有,你就强行拉低绿线看能不能触发,能触发,说明触发电脑有问题,不能触发,那就是有短路情况。

帅哥言之有理!

网友:
同意三楼的答案,先换个电源试试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在检查别处

网友:
楼主才学维修么?这明显是不触发的问题啊,建议你去找找资料看怎么量电压是否正常(待机3.3,COMS跳帽,晶振,I/O参与触发脚位),也可以短接电源绿线对地,强行给主板通电,看声卡,网卡,I/O有无发烫,有发烫一般换了就好,不过最好别短接太久

网友(点评):
这种电脑主板真的没搞过,搞工控倒是十多年了,都搞变频、伺服、触摸屏、医疗设备等等,就是被这个小小主板难住了。

网友:
开机电路12V3.3V5V、 先查电路这块

网友:
先测主板有没短路,在看下有没开机电压和待机电压等

网友:
我以前那个电脑也有个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坏了,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你这范围也太大了。。。先看看有电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701-1-2.html

网友(点评):
很风趣,也很真实! 电是有的,就是那根线短路了,电脑城的师傅也不愿意去找原因,那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哎,现在这世道,没点基础都想搞,想的有点简单咯。维修行业好景不长咯

网友(2013-09-24):
上电时序检修,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2017-04-19):
你好,坏了

网友:
1.待机电压是否正常:量跳线帽电压是否高于3V以上,pci A14脚电压3.3V;有电压走第二步。
如果没有电压,量有无短路:短路把网卡去掉,去掉还不行桥坏;没短路换三端稳压器

2.cpu供电上管有无短路。短路换上管;无短路走第三步
3.查开机电路,修io或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