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摸索中前进。。。

楼主(2011-07-07):
   前天客户送来一台1420集显机子,到今天下午终于勉强算是修好了,不过自己心里疑团还是莫有解开。。郁闷。。。
  依旧没有可调电源,拆机插上适配器用万用表测无3V,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TPS51120,查主供电22脚正常,EN信号29脚,12脚电压为1.5V,
心想条件应该满足,没出待机电压,手边正好有一块1420料板,开始换件,先换了TPS51120,还是没有,又换掉上下共4个MOS管,测还是无待机,心想自己也就会这两招了,自学的技术水啊,恐怕是搞不好了,又不甘心这么简单的无待机故障修不好,于是再次测量芯片各个条件,发现EN脚的电压变成了0.6V,一块破表又不是很准,没办法顺着这条路查吧,查到EN信号是由ALWON开启,ALWON由EC发出,EC得到什么条件会发出ALWON呢?在论坛上现学了一会1420维修实例,正好有一例跟我这个问题一样,实例中讲到EC收到RTC电压和ACAV IN信号就会发出ALWON,
实测ACAV IN没有,电路图上查到此信号由MAX8731收到ACIN信号发出,
测ACIN正常,更换8731后ACAV IN出来了,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测量3V ALW,5V ALW已经出来了(由于一插电就自动开机,所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机3V 5V是插电就有还是按开关才有),但是接屏还是不亮,插适配器自动上电几秒钟又断电自动上电,反复如此,用表量各电感电压均已经产生,量CPU供电芯片也已经发出PG信号,CPU也已经发热,到这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用手到处乱摸,突然发现一MOS管巨烫,仔细一看此管名为PQ3,看图纸发现PQ3为P沟道电池和适配器切换管子,
此时单插适配器,此管应该是截止的,实测她是通的。。。立马换掉。。。再次加电接屏,机器已经亮了,心里暗喜,终于又修好一台。。。
   装机准备测试,哪知装完按开关,开关灯闪一下马上又关了,悲剧。。。附件慢慢拆掉测试,发现只要插上无线网卡那块接口小板就无法开机,无线网卡小板咱还有一块啊,换呗,换完还是不行,确定又是主板的问题了,可单独主板开机又没任何问题,这个接口信号繁多,我能认识的确不多,接上打各引脚对地阻值,并没有异常,作为一个菜鸟我感到笔记本确实不好修,基本是无望了。。暂且放下下班。。
今天一上班我就又拿起这块板子试啊试,接口针都给我插的有点弯了还是没找出毛病,突然无意中发现只要手按一下PQ49这里就又能开机,
立马翻图,发现这是ALW信号转控制信号的开关管,测量发现只要插上小板PQ49便不能导通,PQ40的G级5V不能被拉低导致RUN电压没有发出,想起看过基地一贴子直接人工拉低这里的ALW电压是可以的,用镊子短接这里后开机试验,再插上小板依然能正常开机了,取下PQ49,在D S级接了个0欧电阻,到现在电脑勉强算是修好了。。。
  有好几个疑问我不能理解,如果有哪位师傅看懂了的话麻烦替小弟释疑
1 这机器待机就有3V,5V么?
2 PQ49无法导通并不是因为RUN ON信号没有,而是因为EC在不插小板的时候能发出RUN ON,插上小板之后RUN ON就没有了,这里我想请教一下EC收到什么条件后会发出RUN ON信号呢(包括3.3V RUN ON,1.8V RUN ON),小板怎么会拉低RUN ON信号呢?
3 我这样短接PQ49 的DS极对机器有什么影响么?
小板接口和EC RUN ON的电路图在此
  本人自学修本已半年有余,苦于不得要领,自从来到论坛,每日潜水看帖,受益良多,现在终于敢自己动风枪了,在此谢谢基地这个平台
另外发句牢骚,这个本换掉我2个电源管理芯片,4个N沟道管子,1个P沟道管子,1个0欧电阻,2包烟,划不来啊划不来

网友(点评):
1:直接短接DS,估计关机是会有问题,有的电压关不了。 2;估计无线网卡用不了

网友(点评):
几个电源管理芯片 和两包烟应该也不止收客户那点钱吧,在说了你不修板就不抽烟拉?

网友:
DELL的机子待机是没有3 5 V的,触发后才有,现在的新本待机有3V,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这已经很好了,我也学了好几月了,就是会做BGA,电路的只修过一块,其他的到我手里就死了。

网友:
+5V_RUN是没有产生,还是产生后又掉了,搞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