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662f 无复位?

楼主(2011-07-07):
南桥sis966l的,所有电压测试 都正常, 没有 发热不正常的芯片 ,测试卡提示 无复位, 背面 有测试点的,测试
lan_rst  fwh_rst  ide_rst  io_rst  复位信号 都没电压 ,关机二极管档测试复位阻值最小的0.83  应该没短路的,
请教各位 主复位从哪来的? 应该是 哪的问题? 南桥吗?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SIS的478主板,以前值钱的时候,此类问题换南桥好很多

网友:
谢谢了 找个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