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没有标型号放歌几分钟就卡了,请教各位?

楼主(2011-07-07):
       ACER放歌时有点卡,放了几分钟就那样了,其他的都正常的,放歌和电影就那样几分钟卡一下,请问有哪位师傅遇到同一样的问题吗?在线等待指导。谢谢!!

网友:
排除了软件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软件肯定没问题 求解

网友:
刷BIOS 和升级声卡驱动

网友A:
看哈声卡晶振对不,我遇到过声卡晶振不对导致声音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用INTEL的无线网卡?拆了再试。

网友:
如果用了INTEL 2100的无线网卡,就不用说了,直接换一个其它型号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声卡吧,声卡有到南桥的信号会影响死机等

网友:
我以前 在IBM 机器上碰到过   吧无线停用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
看一下供电是不是不足。

网友:
看是不是外设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装个系统  试试    在看看是不是CPU使用过高

网友:
用usb声卡试试

网友:
刷哈BIOS啊

网友: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
卡的时候,是不是cpu使用率特别高啊

网友:
是的, 卡时CPU就是80%左右了,不卡就没有。每隔5,6分钟就卡一次。

网友B:
前几天刚刚碰到了,acre有掉频的毛病 换个U保证你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哈声卡晶振对不,我遇到过声卡晶振不对导致声音不正常。

声卡晶振怎么看好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刚碰到了,acre有掉频的毛病 换个U保证你好

CPU我换过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晶振怎么看好坏啊?

这个我没有去测哦,那怎么看啊,是看它的波形还是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呢?

网友:
先测测声卡有关的线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我换过的。还是不行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另请 高人吧  期待答案

网友:
CPU 有问题也是这样的 ,遇到过的,换个CPU 试试

网友:
如果用了INTEL 2100的无线网卡,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