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短路

楼主(2011-07-07):
本人维修还是新手在维修笔记本主板短路的情况下修起来比较困难,但手上有比较全面的图纸,请教高手给点维修短路的经验,技巧,谢谢

网友:
修短路你用手摸,

网友:
维修主板短路的:第一你可以用手触摸,但是你不能开机久,所以你要速度快。因为太久的话会烧坏其他东西的。第二看有无明显烧伤的痕迹。如果有怀疑的元件给拆下后在试机。一样的排除。第三看你的图纸跑电路。

网友(点评):
明显烧痕一般都看得出来

网友A:
烧鸡大法!  你懂的。

网友:
主要查滤波电容,再看那个元件断路!

网友:
谁能发个修短路具体的操作方法就好了

网友:
短路是最容易修的故障了。先看是公共点短路还是某个供电短路,然后按图来修,通常电容,MOS管容易坏。

网友:
烧,加油烧,一烧准能找到短路的原件!

网友:
能说一下 主办的公共点是什么意思么 在什么位置  最好具体一点

网友B:
一般采用分段测量,然后分段烧机

网友:
你说清楚现在是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  你懂的。

不懂,解释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采用分段测量,然后分段烧机

笔记本主板也能分段测吗,能说清楚电吗,谢谢

网友:
想找本专门的书箱系统学习下
可惜现在的书真的太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