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纺平果的机子进到系统就掉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7):
高纺的平果机子进系统就掉电是什么原因呢?有时还可以进系统的,有时就跑到CPU那掉了,有时可以跑完的快进系统就掉。

网友:
可以先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A:
进安全模式看看,掉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看看,掉电不

进不了,跑到快显时就掉了,有时显LG就掉了。不会是CPU坏吧。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跑到快显时就掉了,有时显LG就掉了。不会是CPU坏吧。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机率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机率大点

这个是三芯合一的芯片。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ibm的。情况和你这个差不多,最后我给换的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不如你给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