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0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07):
斯巴达克M15-G41 SGMD2 主板是雷击板,经查是网卡芯片短路,拆掉后可以开机但是插上CPU和内存上诊断卡跑D1 D2 E0 如此循环,摘掉内存清BIOS故障现象不变,测量内存电压3.3V 1.8V 0.9V 时钟0.3V左右,北桥微烫CPU升温很快求解决办法或有图纸的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循环跑马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内存不过吧,换下I/O试试,不行,感觉可能就挂了吧

网友:
插个小喇叭 看下 报警声是什么啊

网友:
换一个io 吧,呵呵,差不多,io也挂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先,其他别急着动!!

网友:
内存不过啊。

网友:
放个电试试。BIOS可能性大点。如果条件允许先刷BIOS。不行再换I/O。雷击的主板I/O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E0是不过内存.按照你说描述的现象给你一个参考思路.根据诊断诊断卡显示循环代码始终跑不过内存.应该是哪里挡机了.依照你上面所说的网卡被雷打坏.拆掉网卡.不过内存.说明哪里也受到影响我们应该着重想到的地方是南桥.而南桥相连的还有北桥.BIOS.还有IO.我们一般修板修到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往简单的地方修起.按照我的维修步骤是先从BIOS.再到IO.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动桥. 试试吧!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见解!

网友(点评):
思路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南桥打坏啦。。要么就是要上双核的CPU。。。800外平的。BIOS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有个华硕945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下IO ,如果问题依旧,很大一部分是南桥OVER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回复,我再好好查查,一有新动态马上告诉你们

网友:
什么情况啦

网友:
刚才放上CPU和内存又加上一个小喇叭试机发现故障不变,喇叭不断发出嘟嘟的声音是很慢很长的那种,手摸南桥开机不久手就得拿开,升温很快,摸I/O无热感 测量南桥供电1117 输出3.3V正常,1117对地电阻300左右,PCI 14脚电阻正常 PCI与南桥数据线电阻均为494左右 请问能是南桥坏了吗,为什么坏了还可以正常开关机呢,难道只坏了一部分

网友:
I/O也挂了。。。

网友:
你打一下IED口,第3针到18针的对地值是否一致?如果不,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E0我上次有个G41的板子也是差不多的问题,电容有点鼓鼓的 ,换后跑E0整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条子 的平率太低了,另外给CPU供电的上官下官驱动芯片 非常烫,直接把我手烫一个包,也是后来换了个U 正常了 。既然码都跑的差不多了,换个内存,U 试试不行了,刷个BIOS

网友:
肯定的说,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