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60PNA 芯片KA3511 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1-07-07):
FSP300-60PNA 芯片KA3511
电源里有块小板,芯片在那上面,故障是5vsb正常,带不动负载,有zhizhi声音,短接绿黑线,风扇微动一下。小板上有2个50V1uf的小电容,更换后,5vsb正常,短接黑绿线,无zhizhi声,但是风扇动都不动了,测试小板的1、2阵脚,各有1.4v的电压输出。求解。

网友:
我修过3511电源 换3511供电滤波

网友:
将电压输出端得那部分滤波电容全部干掉。

网友A:
给你个3511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3511原理;

我测看3511的供电电压是11v,有影响不?你给的资料是24v。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