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发维修有关的帖子 求解

楼主(2011-07-07):
今天要下班的时候  来了个客人  拿来一台DELL 5400商务机   来的时候用电池开机  主板灯全亮   然后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报价300  客户同意 我开始拆机     因为 我在数码城  都是现场维修   (我拆 我拆  拆拆拆  拆拆更健康哦)  咦?不对啊  内存条怎么都要掉下来了  我也没在意   全部拆完  拿着裸板上电   因为内存开始掉下来了 我就没上  开机跑0.5几就掉了   上U跑0.6几掉电 (  内存没上  )  我就郁闷了    这机子3.3    5V 不是待机时候产生的  我按开机见量的时候只有0.9    正当我苦恼的时候   客户电话响了  去接电话了  我就无意识的上内存了  然后 开机    咦?怪了  电不掉了  看电流应该是亮了   我也不敢拿屏点  就瞎弄弄 忙了半小时   上屏  乖乖 好了    随便找了个问题跟客户一说  装起来收钱

我发贴就是想问问高手  是不是有的机器不上内存就会掉电  为什么掉电?

网友:
有的机器会有这种现象,不是全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行业本来就很抽象

网友:
很正常啊,有些机器就是这样,像华硕的有些机器不上内存也掉电,还有的机器不上猫也会掉电,芯片空焊也会掉电,桥虚焊了也会掉电,短路了电流过大也会掉电保护,这些情况都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
dell机器,不过cpu,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都会掉电的

网友(点评):
对头dell就这德行

网友:
这些问题经常出现,是常态化问题了

网友:
不上内存当然是会掉电的,因为当检测到内存哪里的时候没检测到,所以前面的电压输出被关闭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动不动就收300

网友:
内存松收300搞起来带劲。

网友:
强啊  这样的维修好挣钱啊 !!

网友:
嗯,是啊,这一行业很抽象的

网友:
这钱真好赚!

网友:
只能说你顺

网友:
机器估计摔过

网友:
DELL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戴尔
不过内存掉 不过CPU掉 不过显卡掉 无主供电掉  无分组供电掉  无CPU供电掉  过完显卡就不掉

网友:
那不是跟捡到金元宝一样!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收300  我一般都是收200的

网友:
dell 只有全正常显示了才不掉电,其他都要掉的吧

网友:
的确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过内存掉电很正常的 比如华硕也是没事就喜欢掉下电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啊

网友:
内存插不好就会这样的。

网友:
3台  DELL D630  都是掉电    修都难得修   量起也不怎么方便   反正板  便宜  换之

网友:
内存不插掉电遇见过,也是DELL的机器

网友(2015-05-05):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好的事我我怎么碰不到

网友:
这个很正常,电子产品 什么奇怪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