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DV6000 AMD单桥板5片。

楼主(2011-07-07):
今天修好5片板,其中2片是不认光驱放烤箱里烤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来测试都能认到光驱,不知道是我当时没测好还是因为烤了的原因,但我估计是桥的问题吧。有1片板是不过内存,用阻值卡打阻值都正常,通电检测卡档在38不过,后来换了个BIOS好了,应该是BIOS资料出错吧。有1片板掉电,发现有个电感和一个电阻掉了补上OK。有1片板是有一个内存槽不过内存,打阻值有个数据脚阻值时有时无,用烙铁加焊时轻轻一托发现焊盘捍了,拆下内存槽飞根线到焊盘上,在装上测试OK。

网友:
估计你那2个光驱的那个要是桥的问题会返修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

网友:
夏天的机器故障多,维修的也多

网友:
还是重做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