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5针CPU座子断针维修方法???

楼主(2011-07-07):
经常遇到775针CPU座子断针的主板,有的人在装CPU时不小心,或者存主板是不小心都会人为损坏CPU座子针,弯了可以拨,但是拨断了的怎么处理。总不能报费把?谁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分亭给大家。

网友:
弯了可以尝试挑针,但是断了,只能换座子

网友:
哈哈 不一定的哦  你那个烧红的针扎在你断的那个针  在那一断锡线插进去 ! 和别的针一样高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主板就是这个样的哦!! 你认为可以的话就加点分哦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哦!!

网友:
三楼的方法不错 回来遇到了试试看看可以不 好方法 感谢分享

网友:
弄根线接到cpu的那个点上

网友(点评):
触点的CPU也要往上焊接 一般人整不了

网友:
断针了  如果针折一半还比较容易焊接   折到底了 基本就报废了 即使焊接上了 怕以后也用不住

网友:
换座啊..有BUG的话也不难换.我们店经常有换

网友:
还是换座子稳定啊。

网友:
一般碰到了就换座子

网友:
最好的方法  就是换座子

网友:
看焊功了  不过最好还是换个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