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00 除做桥 刷bios 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1-07-07):
最近遇到两三块集成主板 有AM2 945 还有品牌机主板 开机跑00 有复位 测内存  桥 总线 桥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有0.4V电压 刷bios  做北桥 故障依旧 还尝试过摘网卡 换I/O 也不行 目测主板外观良好 没办法只能叫客户拿走了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尝试一下  重植 换桥就不必说了(成本高 没价值了 ) 若以后成功一定感激不尽  先谢谢了

网友:
其他的外设也要拆的哦   还有把那些时钟要全部打下都要有!! 还有复位的《是全部的复位哦》全部要达到要有跳变的哦 !!

网友:
太模糊了吧 本人菜鸟 不太懂

网友:
检测一步一步开始看看,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cpu部分引起的。有没有PG信号,核心电压,?

网友:
最近几天我要整理一份维修流程图出来,以后再配详细的测试图片,咱也搞一个精华帖出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