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光驱和硬盘是一路供电么

楼主(2011-07-07):
笔记本的光驱和硬盘是一路供电么?坏得光驱插上杂把硬盘烧了?

网友:
難道是光驅短路導致硬盤燒毀?不懂電路,等高人給答案。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   把你的板子电路图找到  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老师说是 哈哈

网友:
是不是你在接线的时候接错了?即使接个坏光驱也不会少硬盘啊

网友:
恩坏光驱应该不会烧硬盘的 是不是自己接线的时候没接好啊

网友:
不肯能接错的,哎.....

网友:
你不会是开机的时候接的线吧

网友:
正负插反短路了会烧硬盘的

网友:
等高人,学习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