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cpu核心的对低阻值是多少啊!!高手 !有遇到25几欧的吗

楼主(2011-07-07):
笔记本中的cpu核心的对低阻值是多少啊!!高手 !有遇到25几欧的吗1

网友:
我遇见的最多4欧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的,是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么?

网友:
4欧太少了吧

网友:
不一定呀  要看上什么样的u呀

网友:
25欧是正常的吧。本身供电都才一点几伏啊

网友:
是啊 CPU电感的对地阻值啊 !! 我修台式主板的时候有遇到过10几欧的 但是笔记本的刚入不就 不太清楚 又是945芯片主的 上假负载好像CPU核心电压不出来的  没敢上真U试a  不知道睁不正常啊 有修到过的 帮忙解释下 !!

网友:
如果有上真U的话,应该是正常的。不上U,和假负载的话应该不正常。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没上U 是25 上了以后应该会更小的

网友:
上U    4欧姆正常    不上U也应该有几十欧吧

网友:
20几都是正常的,一般十以上,我都认为正常

网友:
有啊,就是你的主板上了CPU就是25欧或10欧

网友:
不上CPU好像有50欧到60欧或更多都是正常。

网友:
CPU核心是200欧以上 上U的情况是2欧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正常的,

网友:
核心供电的话  阻值二十几欧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