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不通电

楼主(2011-07-07):
          接上电源 按开关键  没有反应,  暴力拆机   。打各各处电压 均正常  但开关按键板  电压有跳变。直接更换 MCU  (MTV512)   。上电 直接OK 点亮。通病。开关按键也容易坏 ,但是我们这儿买不到这种特殊的按键。就只有修 真麻烦。

网友:
呵呵 明基的不是高压板问题居多吗?怎么今天又出了个主板问题嗯  看来以后也要注意一下了 维修时候思路也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明基的按键太爱坏,没事就跳个菜单出来

网友(点评):
按键很容易坏的。跳出菜单来。

网友:
明基的5707 5706很爱坏,再就是按键了

网友:
按键没反应,首先换按键,在个就是驱动板